数据采集

楼主(2003-08-28):
数据采集时,触发方式指的是什么?
自动触发; 正常触发; 单次触发 又有什么不同?

网友:

??????
你是说,怎样能开始数据采集?
单片机系统?

楼主:

我想问触发有什么用?

网友:

tds220?
自动触发:示波器一直显示波形
正常触发:满足触发条件就把波形锁住,直至下一此触发
单次触发:满足触发条件就把波形锁住,只此一次

楼主:

那具体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tds220有中文帮助
面板右侧有一触发按钮

楼主:

我是想自己做数字存储示波器

网友(2006-06-09):

哥们,你软件部分掌握的怎么样,我也做数字存储示波器,你能帮我看看怎么编程么,若能加我QQ:363225840

网友:
这里有免费试用的,

声卡示波器、频谱分析仪、信号发生器免费下载:

中文介绍:
http://www.virtins.com/w3/

PC机版下载:
http://www.virtins.com/SCMISetup.exe

掌上电脑版下载:
http://www.virtins.com/PocketINSSetup.exe

注:开放接口即可与你的硬件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