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如何制作6层板及步奏?

楼主(2003-08-29):
要求作6层板,有几个问题请教:
1。在layer stack 中选layer pairs/internal pair/build-up?
在6层中3层做电源和地,3层做信号层
2。我用的是layer stack 中的menu中example的6层实例,只有一对电源和地层,现在要增加一个地,是将例子中的inner layer 的属性改为地还是去掉一个inner层,再利用add plane 增加一个地?
3add plane与 add lyer增加一层做地有何区别?

网友:

一般而言,在6层中都是一对电源和地层。这样可以使得板子是平衡结构。当然如果为了特殊需要也可以添加一层敷铜。
个人感觉:是将例子中的inner layer 的属性改为地
不知道你使用什么软件,所以也不好回答你。

网友:

我只做过2层的板
局部4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