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74LS138级联形成000~1FF的寻址空间?

楼主(2003-09-02):
9位地址线,如果用74LS138级联形成000~1FF的寻址空间
如何用最少多少片74LS138,如何级联?

网友:

下面引用由sdenf2003/09/02 02:30pm 发表的内容:
9位地址线,如果用74LS138级联形成000~1FF的寻址空间
如何用最少多少片74LS138,如何级联?

具体说明你的设计意图!

楼主:

级联138的每根输出线通过读写操作去控制一个设备

楼主:

一个设备做为一个地址来操作

网友:

下面引用由sdenf2003/09/02 03:43pm 发表的内容:
级联138的每根输出线通过读写操作去控制一个设备

看我理解是否正确,是不是你有512个设备需要控制呢?是不是级连138每一个的输出作为被控设备的选择信号?

楼主:

完全正确,不过该怎么级联138,越少越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sdenf2003/09/02 04:07pm 发表的内容:
完全正确,不过该怎么级联138,越少越好

我做了一路,一共要八路,希望对你有启发。

楼主:

谢谢版主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倒推一下就知道了,最后一级要512/8=64,控制64个要 64/8=8个,控制8个要一个 。。。。。。。。

网友:

用154多好啊

网友(2010-05-19):
我也向要这样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