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线不等长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3-09-02):
请教

网友:

是指晶振到芯片时钟引脚的长度还是指另外别的?

楼主:

50m,主芯片产生50m时钟,分别到4个芯片,长度不一,最远和最近的差距有20cm.
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下面引用由greycat2003/09/02 04:27pm 发表的内容:
50m,主芯片产生50m时钟,分别到4个芯片,长度不一,最远和最近的差距有20cm.
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问题应该不大,只要做好处理,在时钟线上连一个0~33欧姆的电阻滤除一下毛刺,加粗一点时钟线。

网友:

如果你是高速设备还是注意点好

楼主:

匹配电阻已经加了,ok,放心了。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几种芯片由于存在延时不同,在一段时间后,积累起来,会产生一些问题?

网友:

别担心。

楼主:

啊!

网友:

时钟线长度不一样,会产生时钟不同的延时。当系统中某两部分通信时,会造成时序的不匹配。例如:一个芯片用时钟上升沿输出数据,而另一芯片用自己的时钟上升沿锁存这些数据,由于时钟的不一致,你需要分析每个时钟的特性,看看这些数据是否满足自己时钟的setup/hold时间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perljc2003/09/02 05:26pm 发表的内容:
问题应该不大,只要做好处理,在时钟线上连一个0~33欧姆的电阻滤除一下毛刺,加粗一点时钟线。

我是菜鸟,为什么加一个低阻的电阻可以虑除毛刺呢?谢谢!

网友:

如果长度不匹配,那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当然这是对于同步电路而言的。如果不同步,那么就意味着,数据的错位,那么就不能在正确的时钟触发。具体的细节我以后有机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资料。

网友:

下面引用由hopejimmy2003/09/03 09:58am 发表的内容:
我是菜鸟,为什么加一个低阻的电阻可以虑除毛刺呢?谢谢!

线上毛刺的产生是由于干扰和反射造成的,这个电阻会起到限流作用,也就是可以认为电阻会吸附掉一部分电流,特别对尖峰敏感,所以可以吸附干扰的毛刺;同时电阻还可以消除反射。

网友:

其实关系不大
还和线上的分布电容也有关,

网友:

关系不大的前提是:不是高频的电路。这样时间的冗余量比较大。那么可以忽略。但是对于上百M的f而言,就不得不注意了。

网友:

飞越无限,这个问题困挠了我好久,希望能看到你的大作,对于如何处理时钟线长度不一的问题,很希望能有个完整的解决方法
先谢谢你了

网友:

因为时钟的同步问题很重的。如果有时间可以看看我上传了个资料。

网友:

飞越无限 ,哪篇阿,发到我邮箱吧
zhoujj@guoguang.com.cn
谢谢!

网友:

如果你觉得不可靠,那就走成等长呗。
做产品不要冒险。

网友:

最好是等长,这样可以溜出更多的时间余量。

网友:

only one of above answers is correct!!!!
it is very bad design ! it will bring clock skew.
12CM 50OHM trace = 1ns delay in idea case. multiple load in clock trace will cause reflection in rising edge and falling edge. the reflection can be worsen if the enerage can't be dampened.
use clock buffers to distribute clock to each load. each buffer drive only one load.

网友:

一般的做法都是这样的阿。都是才用Buffer增强驱动的阿。

网友:

33太小了,最好用100

网友:

如果是使用Buufer的话,一般是使用那个公司的产品阿。

网友:

We always use Realtek and ICS's clk buffer,they have good feature,and are cheap.Generally speaking,using the same company's buffer as ur clk chip's is a good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