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关于低通滤波器的设计是遇到的!

楼主(2003-09-03):
我设计了一个低通滤波,要求在50KHz时衰减超过40dB,但是滤波器通过的电流是30A,电压是220V,要求电流和电压没有衰减,请问怎样做?
另外,有一个滤波线圈,环形磁芯,规格是37*23*15,线圈的20匝,线径是2mm,同时磁芯的磁导率是4000以上,通过的电压是220V,电流是30A,频率是50Hz,使用温度是40摄式度。在标准大气压下。如何计算它的温升

网友(2006-09-02):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是共模滤波吧,你的第二个问题不就是你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采用共模扼流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