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路的思考?

楼主(2003-09-03):
请问大家常提的模拟电路是指模拟集成电路还是用集成电路块搭建的模拟电路?
  前者属于IC,后者则可做成PCB板。
      另外如何学后者?
    请指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lanbada2003/09/03 02:14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大家常提的模拟电路是指模拟集成电路还是用集成电路块搭建的模拟电路?
  前者属于IC,后者则可做成PCB板。
      另外如何学后者?
    请指教

其实两者原理是一样的;至于如何学习,多实践作实验是关键;先从最简单的放大电路开始吧!

网友:

是用三极管搭的放大电路吗?

楼主:

OK.但还有一个问题,此时重点是在分离元件电路吗?
  另外,不是可以软件仿真吗?两者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