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PCB板是如何考虑阻抗匹配与应对?

楼主(2003-09-04):
我正在画板,就目前我的水平,还处于连通阶段。现在的问题是在画板的过程中,如何考虑阻抗匹配?
是指连线的长短/粗细/拐弯吗?

网友:

阻抗匹配,和什么匹配啊,我不知道
画pcb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布局

网友:

下面引用由lanbada2003/09/04 10:31pm 发表的内容:
我正在画板,就目前我的水平,还处于连通阶段。现在的问题是在画板的过程中,如何考虑阻抗匹配?
是指连线的长短/粗细/拐弯吗?

如果你作一般的非高频的板子,那就尽量美观,布局合理就可以了;如果作电脑主机板,有intel的工程样板给你参考,还有详细说明文档;如果作高频通信或者图象处理的板子,那你可要好好考虑你的板子问题了,去找本书仔细研究一下吧!

网友:

看看你的时钟频率了,并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要求那么高的!

网友:

高速不只是高频的意义,主要是信号的切换时间短了。产生有些高频的谐波份量。

楼主:

superlie:这方面的资料都有哪些?

网友:

这个摊子里的那一篇有关匹配的文章就很好。
再就是你和选用的器件有关,这种情况下,有典型电路,

网友(2003-10-15):

对了,请教一下画板时,线宽与线阻抗的对应关系(祖康匹配);线宽与信号传输速度的关系(计算延时),谁有相关的资料给我一份,当感激不尽!

网友(2006-10-19):
so i think so

网友(2009-09-20):
先赚钱,再下,穷人没办法啊。
看见好东西不能买

网友:
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