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如何过ESD论证

楼主(2003-09-04):
我有一电子产品,再进行ESD 测试时,总被静电打死.
请问高手,该如何改善?

网友:

na12345,我是这么理解的
静电打在你产品的机壳上,会在你的主板的表面聚集电荷,如果你的主板设计的不能及时把这些电荷引导的话,会引起你的产品功能不正常,极端的是死机,你可以试着这么做,尽量是地线走好,如果是电脑外设,一定要连电脑的外壳
不知道有没有道理阿?

楼主:

不错!

网友(2006-09-03):
就近找块大面积地把电荷放掉,ESD瞬间是靠分布电容放电的

网友:
不知道这篇文章对你有用不

网友:
楼上的文章写得还比较全面

网友:
en,还可以哈~~~~~~~~~

网友(2008-09-28):
很不错, 楼上的说的分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