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

楼主(2003-09-05):
在原理图中网络标号有数子地/模拟的,在画硬制版时,要把模拟地接到电源地,可是没有网标,该如何处理?

网友:

在原理图里画两个地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用beed连起来

网友:

两个地中间放个OR的电阻

网友:

我以前画PCB时,是这样做的,在模拟地和数字地各打过孔,然后直接用跳线连接,够土但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都是一个物理含义。只不过是在逻辑上将之分开。在PCB中处理时候,需要格外的仔细。一般可以通过磁珠或者是一个电阻将其连在一起。

网友:

^_^,这个对于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处理看情况有单点的,多点的
单点的连一个0 r的电阻,就是上面说的
看你实际情况了

网友:

对。

网友:

一般放一个0R的电阻较方便

网友:

OR电阻是什么,请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越无限2003/09/06 03:08pm 发表的内容:
数字地和模拟地都是一个物理含义。只不过是在逻辑上将之分开。在PCB中处理时候,需要格外的仔细。一般可以通过磁珠或者是一个电阻将其连在一起。

我以前都是在电源入口处直接接在一起了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hopejimmy2003/09/13 04:11pm 发表的内容:
OR电阻是什么,请教?

就是电阻是0欧姆阿。
作用
1)用于两个电路的短接(如两个不同的地),必要是可以不焊接从而使电路断开。
2)用于SI,在调试可以根据需要换上如22等欧姆电阻来实现信号完整性。

网友:

下面引用由hswqs2003/09/12 04:37pm 发表的内容:
一般放一个0R的电阻较方便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越无限在 2003/09/06 03:08pm 发表的内容:
数字地和模拟地都是一个物理含义。只不过是在逻辑上将之分开。在PCB中处理时候,需要格外的仔细。一般可以通过磁珠或者是一个电阻将其连在一起。

我以前都是在电源入口处直接接在一起了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我以前做单片机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处理和你一样的,当然最后板子顺利调试成功的
一直想知道具体的原理阿,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流沙雨2003/09/06 11:03am 发表的内容:
我以前画PCB时,是这样做的,在模拟地和数字地各打过孔,然后直接用跳线连接,够土但还是比较方便的。

大家说说,我这样做效果如何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的数字系统,模拟地与数字地直接接在一起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若是高频的话那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了,就要按特殊的方法来处理

网友:

如果你的模拟地边上有一块比较大的数字地,而数字地上没 什么重要的器件可以大面积的联上去 的。

网友:

当然有的时候数字和模拟需要分开,但是有些时候不分开倒是效果好些。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越无限2003/09/25 09:54am 发表的内容:
当然有的时候数字和模拟需要分开,但是有些时候不分开倒是效果好些。

具体点分析啊

网友A:

市场上能买到0r的电阻吗?知道的兄台快回帖啊,我急用啊!

网友:

当然能买到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zhen77992003/09/21 09:02am 发表的内容:
一般情况下的数字系统,模拟地与数字地直接接在一起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若是高频的话那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了,就要按特殊的方法来处理

呵呵,啥叫一般情况,我上学时作的一块很简单的板子就因为随便接在一起,采集到的数乱跳得厉害,重新排布了摸数地线才正常

网友(2003-10-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布PCB时,要穿越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高速信号线该怎么处理啊?直接跨越可以吗?还是要经过相应地处理啊?还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啊!我比较急啊,板都画得差不多了,就差这么几跟这些信号线了.我在此先谢了!!

网友:

basically, the wires should cross the DGND and AGND over the connection.

网友(2006-10-20):
两地之间放一个阻值为零的电阻 作为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能买到0r的电阻吗?知道的兄台快回帖啊,我急用啊!

不用买的 电阻的引脚剪下来就是阻值为零的电阻的

网友:
通常在AD的下方,等AD宽的宽度将模拟和数字的地连在一起。也可以用0om电阻和磁珠连接,但连接的位置要尽量在AD的下方。对于多层板,电源和地层较多的电路板,直接公地和用0om的效果差不多,与用磁珠的也差不多。磁珠用的不好会和电容产生谐振的。但具体振成什么样,我也不知。不共地不好,两个地平面会形成双极耦合天线,EMC问题严重,可能辐射测试不过。

网友:
哪里有0欧的电阻卖呀,我去问卖器件的都说没有

网友:
放0欧姆电阻,或者放一个跳线,用短路环!

网友:
谁能具体谈谈地的实际意义,总感觉理解不够,也就是模仿别人用

网友:
呵呵……
0 o 电阻解决

网友:
谢谢,又学到一招。

网友:
一般用 0 OHM 连接。

网友(2006-11-25):
可以这样做哦

网友:
关键是IC对模拟地的干扰的敏感程度!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两个地中间放个0欧姆的电阻。感觉比较实用简单。

网友:
用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