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问题??

楼主(2003-09-05):
小信号在放大前,不好用探头直接测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放大了再测量不可以吗?

网友:

可以放大处理,当然也可以使用带宽比较宽的示波器观测。

楼主:

我就是要看看原始的信号,应该是20多mV的吧,直接用示波器看行的吧?
不行该要怎么处理?

不懂就问

网友:

这要看你的示波器和探头了,搞不好你会受骗的(噪声可淹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