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终端匹配可不可以? (无内容)

楼主(2003-09-18):
(图片)

网友:

the answer is yes. when the clock trace is very long and end load is heavy. parallel terminator is good choice. use 80OHM (GND)+120OHM(3.3v)
source terminator is suitable for short trace and single light load.

网友:

终端可以不匹配,但是源端一定要匹配的。串一个33的电阻差不多了

网友(2007-06-10):
时钟信号是单端还是差分的,端接匹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