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 电子线路设计 请教

楼主(2003-09-18):
设计一个168小时(一个星期)周期鸣叫的蜂鸣器
向高手们 请教电路图  谢谢 !!!

网友:

是蜂鸣器的驱动电路还是什么?

网友:

驱动是这样吗?

网友:

按钮部分改成定时电路,定时一星期用什么样的数字电路最简洁,我只能想到用单片来控制,很笨,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用的是动圈式扬声器,如果用蜂鸣器,就很简单了,并不需要555产生音频。直接通直流电就可以,因此使用一个三极管驱动足以。

网友:

谢谢jackzhang,不知道定时器有没有定时一星期的,闹钟可以定时24小时,是否可以借来用用,计数7次闹钟的定时脉冲,然后触发一次,行不行?

网友:

简单,常见的风名器2种,长声和脉冲,长声的接电源就响,脉冲的要用脉冲来驱动,74系列的片子就可以驱动起来,  如果一个星期的时间要求不是很准确的话,试试晶振输出+分频芯片(计数,74系列有)。   最简单的一个几块钱的单片机+三级管

网友:

或者就用NE555时基电路搭一个,555可以做长延时

网友:

555性能受环境影响

网友(2004-06-29):

晕。。。。。

网友(2005-05-27):

可以外接一个时钟芯片,时钟芯片内部设定报警时间,当定时一到发中断给CPU,再由CPU去控制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