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原理图生成网络!

楼主(2003-09-29):
    利用原理图自动中生成网络,导入PCB,电气规则检查出现错误,但是封装器件都正确,这样手动线,对layout出来的板会有什么影响呢!出现这样的错误怎样修正呢,我的原理图是用层次原理图来做的!
错误的原因是
#1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5.Sch And Sheet1.Sch
#2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5.Sch And Sheet2.Sch
#3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5.Sch And Sheet3.Sch
#4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5.Sch And Sheet4.Sch
#5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1.Sch And Sheet2.Sch
#6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1.Sch And Sheet3.Sch
#7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1.Sch And Sheet4.Sch
#8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2.Sch And Sheet3.Sch
#9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2.Sch And Sheet4.Sch
#10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3.Sch And Sheet4.Sch

网友:

修改页号!

楼主:

我做过了,我修改页号后,有一些元件就不能封装!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