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去掉一个IDE接口和FDD接口后该怎么办?

楼主(2003-09-30):
各位大侠:
我现在要精简一个主板电路图,原来有两个IDE接口(PIDE&SIDE)和一个FDD接口,北桥是VT8623,南桥是VT8235,I/O处理芯片是VT1211,现在要去掉那个SIDE和FDD,请问把SIDE和FDD去掉后,是不是要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如果是,该怎么加,加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你在设计工控主板么?

网友:

像软驱这种次要外设的信号只要悬空就行了,而ATA最好是把输入信号上拉到其工作电压上,我们一般挂1K或10K电阻,把CS信号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