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和压敏电阻的用法,谁知道?请教了! (无内容)

楼主(2003-10-08):
(图片)

网友:

压敏电阻一般接在保险丝的后面,起到过压保护作用在电压超过它的最高工作电压时电阻很快下降使保险丝溶断

网友(2003-11-07):

保护用,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小,钳位电压较易控制,体积小

网友(2010-08-31):
传统的防静电的方式通过加TVS瞬间电压抑制器件(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TVS目前常用两大类:二极管类和压敏电阻(Varistor)。在接口处通常为防静电并联接了个VDR(压敏电阻)或者ESD二极管到屏蔽地:

a.压敏电阻是一种无极性过电压保护元件,无论是交流电路或直流电路,只需将压敏电阻器与被保护电器设备或元器件并联即可达到保护设备的目的。压敏电阻的缺点是易老化和电容较高,老化是指压敏电阻内的二极管元件被击穿。由于大多数情况下P-N结过载时会造成短路,依其负载的频繁程度,压敏电阻开始吸引泄漏电流,泄漏电流会在敏感的测试电路中引起测量数据误差,同时,特别是在额定电压高的电路中,会造成强烈发热。压敏电阻的电容高(最低都在100μf以上),使它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在高速信号传输线路中使用。电容和导线电感形成一个低通电路,会使信号极大地衰减。但频率大约在30KHZ以下的衰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要求通过USB端口与计算机连接的大多数码产品来说,一旦连接端口的电容值大于5pf时,往往会引起数据传输出错或失败。

压敏电阻实际上是一种伏安特性呈非线性的敏感元件,在正常电压条件下,这相当于一只小电容器,而当电路出现过电压时,它的内阻急剧下降并迅速导通,其工作电流增加几个数量级,从而有效地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元器件不致过压而损坏,它的伏安特性是对称的,如图(1)a 所示。这种元件是利用陶瓷工艺制成的,它的内部微观结构如图(1)b 所示。微观结构中包括氧化锌晶粒以及晶粒周围的晶界层。氧化锌晶粒的电阻率很低,而晶界层的电阻率却很高,相接触的两个晶粒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当于齐纳二极管的势垒,这就是一压敏电阻单元,每个单元击穿电压大约为3.5V,如果将许多的这种单元加以串联和并联就构成了压敏电阻的基体。串联的单元越多,其击穿电压就超高,基片的横截面积越大,其通流容量也越大。压敏电阻在工作时,每个压敏电阻单元都在承受浪涌电能量,而不象齐纳二极管那样只是结区承受电功率,这就是压敏电阻为什么比齐纳二极管能承受大得多的电能量的原因。

  压敏电阻在电路中通常并接在被保护电器的输入端,如图(2)所示。

压敏电阻的Zv与电路总阻抗(包括浪涌源阻抗Zs)构成分压器,因此压敏电阻的限制电压为V=VsZv/(Zs+Zv)。Zv的阻值可以从正常时的兆欧级降到几欧,甚至小于1Ω。由此可见Zv在瞬间流过很大的电流,过电压大部分降落在Zs上,而用电器的输入电压比较稳定,因而能起到的保护作用。

压敏电阻特性曲线

图(3)所示特性曲线可以说明其保护原理。直线段是总阻抗Zs,曲线是压敏电阻的特性曲线,两者相交于点Q,即保护工作点,对应的限制电压为V,它是使用了压敏电阻后加在用电器上的工作电压。Vs为浪涌电压,它已超过了用电器的耐压值VL,加上压敏电阻后,用电器的工作电压V小于耐压值VL,从而有效地保护了用电器。不同的线路阻抗具有不同的保护特性,从保护效果来看,Zs越大,其保护效果就越好,若Zs=0,即电路阻抗为零,压敏电阻就不起保护作用了。图(4)所描述的曲线可以说明Zs与保护特性之间的关系。

选用压敏电阻的方法

我国规定压敏电阻用字母“MY”表示,如加J为家用,后面的字母W、G、P、L、H、Z、B、C、N、K分别用于稳压、过压保护、高频电路、防雷、灭弧、消噪、补偿、消磁、高能或高可靠等方面。压敏电阻虽然能吸收很大的浪涌电能量,但不能承受毫安级以上的持续电流,在用作过压保护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压敏电阻的选用,一般选择标称压敏电压V1mA和通流容量两个参数。
  1、所谓压敏电压,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指在规定电流下的电压值,大多数情况下用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其产品的压敏电压范围可以从10-9000V不等。可根据具体需要正确选用。一般V1mA=1.5Vp=2.2VAC,式中,Vp为电路额定电压的峰值。VAC为额定交流电压的有效值。ZnO压敏电阻的电压值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保护效果与使用寿命。如一台用电器的额定电源电压为220V,则压敏电阻电压值V1mA=1.5Vp=1.5××220V=476V,V1mA=2.2VAC=2.2×220V=484V,因此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可选在470-480V之间。

2、所谓通流容量,即最大脉冲电流的峰值是环境温度为25℃情况下,对于规定的冲击电流波形和规定的冲击电流次数而言,压敏电压的变化不超过± 10%时的最大脉冲电流值。为了延长器件的使用寿命,ZnO压敏电阻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幅值应小于手册中给出的产品最大通流量。然而从保护效果出发,要求所选用的通流量大一些好。在许多情况下,实际发生的通流量是很难精确计算的,则选用2-20KA的产品。如手头产品的通流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将几只单个的压敏电阻并联使用,并联后的压敏电不变,其通流量为各单只压敏电阻数值之和。要求并联的压敏电阻伏安特性尽量相同,否则易引起分流不均匀而损坏压敏电阻。

b.ESD二极管:它是利用反向PN节的雪崩效应实现电压嵌位。有双极性钳位二极管(PESD),稳压二极管,TVS二极管(单向)等,通常工作电压范围为小于24V,极间电容小于2.5pf,响应速度小于1ns,极低的漏电流。在电器正常工作过程中,ESD只是表现为容值极低的(一般小于5pf)容抗特性,不会对正常的电器特性产生影响,且不会影响到电子产品的信号及数据传输;当器件两端的过电压达到预定的崩溃电压时,迅速(纳秒级)做出反应,以几何级数的量放大极间漏电流通过,从而达到吸收、减弱静电对电路特性的干扰和影响。同时,由于ESD静电阻抗器的构成材质的特殊性,ESD往往都是通过对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亦即表现为一个充放电的过程,来达到对设备进行静电防护,所以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
TVS使用寿命较长,导通速度更快,串生电容只有PF级,也能承受更大电流,当然成本也会比压敏电阻高很多,体积也较大,所以具体使用要看应用环境

网友:
压敏电阻的钳位电压比TVS要高,只适合做静电或浪涌电压的初级保护。

网友:
那如果采用小电容做ESD保护,是不是也可以用压敏电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