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DA芯片

楼主(2003-10-08):
同志们,你们谁见过串行的DA转换器,精度要求不高,只要单级输出就可以了,见过的话可否说说其型号啊?先谢谢了

网友:

到TI的网上找吧,很多
或者向力源公司要份器件资料,因为力源代理TI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