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高手推荐几种20M~100MHZ、6~8BIT的A/D转化芯片

楼主(2003-10-08):
请有经验高手推荐几种20M~100MHZ、6~8BIT的A/D转化芯片,当然最好价格便宜点,我使用MAX1003 90M 6BIT,但其输出为3.3V,我需要与5V单片机并口连接,如何变换?请有经验高手指点一下,十分感激!!!

网友:

我用过ad9054 200M 8BIT,可以找一下类似的AD,肯定比MAXIAM的便宜

网友:

到WWW。ANALOG。COM上查找一下,可能会找到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