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0-10):
电源与地之间的电容如何取值?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unds99在 2003/10/10 01:28pm 第 1 次编辑]

一般情况下容值大的对低频效果好,小的对高频效果好。对一般的数字电路我用10u(4.7u)+0.1u;而有的电路要根据厂家的推荐情况做。

网友:

一般情况下容值大的对低频效果好,小的对高频效果好。对一般的数字电路我用10u(4.7u)钽+0.1u独石;而有的电路要根据厂家的推荐情况做。

网友:

ai,咋又是两个!

网友:

还要注意布线时摆放的位置一定要对,否则不起啥用

楼主:

请问laobai:你能具体说说有关摆放位置的问题吗?

网友:

放在电源的入口和IC器件的电源管教处。

网友:

用三个足以:103。104 0805封装表贴电容,再加一个几U的电解电容

网友:

这要和你电路的要求有关,产品以后的工作环境有关系,如果工作环境好,你的电容就像楼上说的用,没有问题,如果环境恶劣,或者你的可靠性要求高,则要仔细考虑了,从低频到高频的各个频率段的电容 都要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