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布bga封装的器件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楼主(2003-10-17):
   希望得到大家指点,我没有布过,不久就要布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必须用机器焊么?有没有插座卖?

网友:

也可手焊,不过要技术高超,还有风险

网友:

bga封装是什么东西?

网友:

呵呵,我下次也要设计这样的电路,到时请教你可以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greycat2003/10/20 04:19pm 发表的内容:
bga封装是什么东西?

拆开你的电脑,看一下主板上的芯片组就是bga的封装,你看不到外面的管脚,都在芯片低下了,所以手工焊接太难了,只能用机器焊了。

网友:

BGA是热压的。最好是找专业人士做。自己做不太可靠。

网友:

我一直都没有突破手焊bga的瓶颈,我师傅ryy也没突破。。。。

网友:

have to solder with machine.. if you do it manually.. may be not all the ball will have a nice contact to the pcb.. thant's why quite a number of handphone cannot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once repair and desolder..

网友:

哈哈!

网友(2003-12-17):

手焊简直是不可能,多少脚的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laobai2003/10/17 12:36pm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个问题:必须用机器焊么?有没有插座卖?

好像有插座,不过很贵的

网友:

    我目前也在调研bga的板制作,不知到时板制出来后怎样焊接上去?以前有些大公司承接这种焊接业务,不知机器焊接,价位多少?如果自己买能焊接bga封装的机子,那么投入多少钱?

网友:

好像是一个PIN0.5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