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什么芯片,可以实现5V电平信号如何转化为24V电平?

楼主(2003-10-19):
我现在开发一个项目,5V电平信号输出驱动24V的电磁铁,需要把5V电平信号如何转化为24V电平,着急啊?请问各位高手什么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

电磁铁需要多大电流

楼主:

电磁铁100MA电流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流沙雨在 2003/10/25 02:33pm 第 1 次编辑]

你可以到MAXIAM AND MICROCHIP 公司的网站查寻一下

网友:

那么大电流为什么不用双电压呢,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就够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YARD0012003/10/22 03:36pm 发表的内容:
电磁铁100MA电流

这么大的电流恐怕不容易实现,maxim倒是有,但是估计电流做不到这么大

网友:

我支持一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找个大点的不就行了!

网友:

sipex公司的也不错

网友:

使用NPN三极管比较好,电流也不大。在5v信号输出端串一个电阻接到三极管基极,发射集接地,集电极接电磁铁,电磁铁的另一端接24V电源就OK了。注意在电磁铁的两端并一只反向二极管作保护。
  随便找一只中小功率的管子即可。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行不行!双电压供电,5v控制继电器

网友:

用DC-DC阿

网友(2005-06-07):

可以用一颗RT9266 DC/DC将电压升到24V,100mA电流是没有问题地

网友(2012-03-08):
boost升压电路找找看,应该可以有~

网友:
找电平转换芯片,也许有5V到24伏的,没有的话,就用三极管或MOS管搭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