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感的问题

楼主(2003-10-21):
各位大虾,由于对电感不太熟悉,我现在正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情况特急:
我用一个三极管输出一40V,1ms的方波驱动线圈电感(10mH,电阻为10欧姆以下),电流要求在这个方波时间内从0A增加到在0.5A-1A,但是我用一般的铁氧体做的电感得到的结果是:输出的方波电压40V不能保持1ms,只有0.1mS,好像在0.1ms后,电感表现为电阻了,由于电感的电阻小,所以拉低了三极管的输出电压。
请问用什么样的材料作电感,怎样绕线,可以保持三极管的输出电压不掉?

网友:

原理上就实现不了

网友(2006-10-20):
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