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获得100khz的方波信号?

楼主(2003-10-23):
求教:如何获得100khz的方波信号?
求教:如何获得100khz的方波信号?不用方波发生仪器。
我能想到的方法是找一块10m石英晶体震荡器,然后用一块74hc390将其100分频,不过一定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
多谢诸位师傅赐教!!

网友:

用NE555

网友:

自己利用运放做一个,应该不是很困难

网友:

用运放不好,因为只要方波,不要正弦波。如果要求不太精确,用555是最经典的,不用晶体只用RC就可以。

网友:

555出来的不准,还要频率计矫正,并且不稳定,
最好的方法是买个晶振(晶体也不好,不容易起振),
然后用分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一片555做出来了,波形有点失真,不过我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