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视频外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3-10-23):
我正在做一个课题,其中需要使自身的视频信号按照外部输入的同步信号工作,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头绪,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请详细点,具体实施做什么的?用到哪些芯片?

楼主:

为了实现两路模拟视频信号的叠加,需要使它们按照同一时钟同步工作.
有2种考虑,一种是采用A/D后,写入帧存,写入脉冲受输入视频信号控制,再用EXT-SYNC作为读出时钟,然后用D/A还原.但这种方法会有较长的延时.所以想采用模拟的方法,普通的锁相电路精度较差,不知道有没有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可以实现?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

如果用数字实现,基本上就是这个方法了,一般都是fifo,
不过都不用高速fifo,我们以前用422b,效果还可以,
存一帧需要两片还是4片我忘了,你查查资料。。。。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如何用模拟方法来实现?敬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用于视频信号的后继处理吗?是为了把两路模拟信号进行差分吗

网友:

可以找一找是否有可控的行延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