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m317的用法

楼主(2003-10-31):
  我想用lm317做12v到2.5v的转换,请问Iadj 如何得到??

网友:

Iadj是调节端的电流,很小的,100ua左右吧。 你的压差这么大,如果输出电流稍大一点317就会很热的

网友:

下载lm317的datasheet
说明很详细!

网友(2006-12-10):
在317的Adj与out之间一般接120ohm电阻,利用公式:

     1.25(1+x/120)=2.5

求得x=120.

即在Adj 与 Vout之间接120ohm,Adj与地之间接120ohm即可实现2.5V的输出,

输出电压的大小由这两个电阻值决定!

网友:
应该两个电阻都用240欧,不过你这样压降太大,电源效率太低了吧!20%都达不到

建议用DC-DC ,如LM2575,MC34063等

网友:
datdsheet上是這麽說的,但我們在工廠測試,做充電器負載時都這麽用!

网友:
lm317的datasheetwww

lm317的datasheetwww

网友:
LM317是最简单东西,资料到处都是,还在这里问,简直是浪费时间

网友(2013-03-08):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怎么测得LM317的输出端电压和调节端电压的压差为零啊?这是怎么了?应该是1.25V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有一个lM317芯片。怎么测得他的输出端电压和调节端电压之差为零啊?这是怎么了?

网友:
效率太低,容易发热

网友:
也是 虽是最简单 也要学习实践才能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