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的检测

楼主(2003-10-31):
   目前正在做一个微弱信号检测的项目,以前没搞过。想和各位请教。
   信号的量级是uV级甚至更小,要考虑噪声匹配的问题。前置放大器初步选定Ti公司的OPA124,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很久很久以前研究过,什么差模共模的,现在基本上已经废了。

网友:

您好,关于弱信号的检测是个难题,它对电路的性能要求很高,去除干扰是关键;应选择低噪声放大器,而且电容也要配备好。我以前好想见过一本弱信号检测的书,你去查查!

网友:

带宽多少
增益做到多高
信噪比
ad8332可以看一下

楼主(2003-12-08):

谢谢!

网友(2006-07-14):
这么好的东西,才看到
!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才看到

网友:
采用LNA,也就是低噪声放大器。

网友:
你问的好早啊
现在的话有种AD可以直接放大
这个比较好

网友:
微弱信号主要是指电荷灵敏放大器或微弱电流放大器!!!不知道你的属于那种???和具体应用有关系!

网友(2006-08-26):
用低噪声op設計

网友(2007-01-10):
您好,关于弱信号的检测是个难题,它对电路的性能要求很高,去除干扰是关键;应选择低噪声放大器,而且电容也要配备好。我以前好想见过一本弱信号检测的书,你去查查!

网友(2008-11-02):
有没有明确点的资料下载?我最近也搞这个 ,很多干扰信号...

网友:
做这个的时候guarding挺重要

网友:
关键是降低干扰和噪声。使用低噪声的放大器,注意pcb的布线

网友(2009-04-24):
这个我记得很多MEMS器件都是微小信号处理的

网友:
频率呢?这个很重要!

网友:
比较难,电源,pcb,连接线路等的噪声不好处理

网友(2010-03-17):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跨越的时间真长>...

网友:
建议使用仪放,去除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