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rs232和rs485数据的保护,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2003-11-03):
对rs232和rs485数据的保护,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加密,如果处理器不算高档,就用基于算法的加密方法,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
可以用des等加密。

楼主:

好,如果给它的接口电路保护呢?

网友:

1、使用ESD高的器件。
2、使用二极管保护信号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