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电极开路与A/B相编码器

楼主(2003-11-03):
大家好!第一次到这里,感觉很不错。
有两个简单的问题请教大家:
1。我现在有一款气缸,手册上说内置传感器输出12V A/B相信号(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而现有的解码器是接收5V或24V A/B相信号,请问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使之匹配?
2。集电极开路应该是两路电源输入,该传感器要求的供电电源是12V,是指的基极电源还是集电极电源,如果是基极电源,集电极电源是否可以加24V或5V电源,使集电极开路的输出信号为24V或5V?
多谢!

网友:

一般集电极开路输出在数据手册确定的范围下,可以加任意的电压来匹配输出
(不要忘了加拉电阻),但仅限于OC的管脚。OC只是在输出时做了处理的,
器件在正常工作时用的就是供电电压,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电极的,除非
有内部电路图。手册上应该写了电源电压范围,那么只能提供在此范围下的电压。
说白了就是OC电压与供电电源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多谢!但产品手册上说需要12V供电电压,但又说最大输出可以为35V,我感觉指标有些矛盾,或供电电压可以在一个范围内,或别的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