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建设FTP? 我这里有一些好东东可以与您分享!

楼主(2003-11-06):
请教怎么建设FTP?  我这里有一些好东东可以与您分享!

网友:

如果你是win系统,要下载软件server-U,安装后看帮助问档应该比较容易操作。
如果你是linux系统,要安装阿帕齐,如果你经常用linux,操作也不会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