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可以直接加电源?

楼主(2003-11-07):
选用TQ-5V的变压器,两端直接加3.5V的电源。
我量了一下,电流为17毫安,正常工作。
这样行不行?能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当然可以直接加,本来也应该直接加.加多少伏要看你的继电器来定,小型机电器一般有5v,12v,24v的,设计时一定要在线圈两端反接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