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比较器问题

楼主(2003-11-14):
比较器的问题:现在我有两路输入信号在正负10V之间,比较器使用LM339。采用正负12V电源供电,比较器发烫。我已经没招了,求助高人,1.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型号
2.最好的解决方法有没有。

网友:

是不是送给LM339的电流太大了?在那两个输入信号与片子相连的管脚间再加一级电阻,339我用到+-15v都没问题的。

网友:

贴图来看!

楼主:

谢谢两位,图有点大,因为我得路数很多。是这样的,后续电路是165,把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送到FPGA,输出端有一个上拉电阻,10K到VCC

楼主:

CEDAR:谢谢你,我会试一下的,一般加的电阻值是多大,是使用电压和电流来计算吗?

网友:

lm339的输入电流也就1、2个mA,看你的输入部分是多少了,若是大了就应该考虑一下了。看一下lm339的技术手册,那上面应该有的。

楼主:

请问有没有输入范围很宽的比较器可以替换339的,339好像不能输入负的电压值啊。我得板子是四层板,不好改电路,惨了啊

网友:

我估计还是你设计有问题。
你也可以用LM324试试

楼主:

LM324的特性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相对于LM339来说。我找到LM124/LM324等的资料,看他的电源范围是单电源供电啊,11脚接地。如果这样的话,我得输入有负电平,怎么实现呢?

楼主:

对了,339前端输入一路是电平分压;还有一路是放大器出来的电平。我已经试过:1.断开分压输入,即悬空;2.拿掉放大器(084)。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明前端的影响已经最小化呢?但是,还是热啊

网友:

好好看看datasheet吧,有很多例子的,另外输出端除了165有没有接其他东西,会不会吸收或灌入电流太大啊?
324可以双电源的,只是好象管脚顺序和339不一样阿

网友:

165也应该是12V供电吧?

楼主:

我又查了另一个公司的324,onsemi的,可以正负供电,但是他的引脚不兼容啊。还得求助啊!

网友:

呵呵,哪个公司的324也能正负供电阿,为什么先考虑换片子呢,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
,可以把这一小部分考屏幕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这是一端输入的电路。产生两个电平输出分别输入339的两个比较器

楼主:

本来产生两个输入的图太大,上不来,就上了这一个,我看看拿掉一部分把那个也上来

楼主:

希望上去,大小刚刚啊。片子是tl084

楼主:

各位看看,怎么办?谢谢!

楼主:

今天怎么没人啊,请大家帮忙啊。分析一下,提供一点,我得整个系统是有隔离的。数字部分和前端电路的电路隔离,直到339比较输出和165连接,完成信息到数字系统输入。然后,输入的低电平是-0.8V(165)的电压,这个对吗?

网友:

不明白

网友: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里的问题,可能是你的板子上其他地方的问题导致这里出问题,好好查查

楼主:

哦,这样,谢谢提供一点方向。希望可以解决啊!

网友(2003-12-23):

怎么会有双电源这个概念呢?在你这个电路里面它相当于就是单24V工作。输入电流过大?339的输入阻抗那么高,外接电阻会有用么?
你说比较器发烫,那他的逻辑正不正常嘛?如果逻辑是正常的话,那你就换几片试试嘛。如果逻辑都不正常的话,你那个PCB会不会有问题?当电源电压-输入电压范围<1.5时,可能会永久性的损坏339,包括上电时的先后顺序。

网友(2008-01-16):
楼的真TMD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