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低频,射频,微波

楼主(2003-11-21):
请问大侠们指点一下:这几个是怎么区分的?频段范围各是什么?谢谢!

楼主:

大侠们不屑于回帖吗?
555……

网友:

建议看一下微波基础,好像一开始有张表格

网友:

是的,找个教材看吧,我以前知道,现在忘记了

网友:

看看教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