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开关问题(升压变换器)

楼主(2004-03-05):
   想自己做个升压变换器,可是这方面太弱,请高手指点。具体是这样:前端电压是交流经整流得到的,较低而且不断变化(<24v),想通过改变电子开关的(占空比)和(通断周期)来输出恒定电压(24v)。 我只知道可以通过PWM来改变占空比,可不能改变周期,请问怎样的硬件电路可以根据电压的变化来改变采样周期。
   这方面很弱,所以说的可能很晦涩,望高手能看明白并给些建议帮助。

网友:

也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案(仅供参考):
前端电压经交流整流和滤波得到直流电压,再接DC/DC升压到24VDC即可。
DC/DC升压可直接用芯片解决,如STEP UP、FLY BACK、BURST等,视输入电压和要求的输出电流而定。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喜欢你的美在 2004/03/08 10:59am 第 2 次编辑]

我想楼主是想通过使用开关型稳压器中的升压型变压器来升压吧,并能过改变开关的时间来控制输出符合要求的电压
V输出=dV输入
D=Von/T
至于如何控制开关的时间,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2008-09-01):
不太清楚

网友:
1、改变频率来调整电压有好处吗?如何实现频率高输出电压就高啊?V-F变换不久可以实现吗?

2、单纯实现升压变换器,有很多成熟的产品啊?为什么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