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救救我吧

楼主(2003-11-30):
(图片)

楼主:

这是我设计的UARTd的接收部分,模拟的时候出现了毛刺,如何解决啊?
还想请问一下如何判别起始信号(比如说一个高电平)和发送终止信号(比如说连续的低电平信号),万分谢谢!

网友:

Q1的输出不对吧
把CLK2由CLK1八分频得到

网友:

第一个毛刺是由于信号延时所致,对于同步逻辑不会造成影响;
第二个不正常电平应该是逻辑错误,检查vhd文件;

网友:

毛刺是因为Error信号情零了
设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的想法原来是利用当Error报错时,把寄存器全部清零,看样子这个方法不行,那位大虾能不能给点建议。谢谢!
还想请问一下atuhappy 斑竹,为什么要把CLK1八分频得到CLK2,那样的话,好像输出的结果就不是收到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