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恒流源方案请教

楼主(2003-12-01):
要求输出电流8A可调
请各路高手不吝赐教,题几个方案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输出电压大概9-10V,是从整流桥输出的,最后要产生一个8A的恒流源
小电流的恒流源到处都是,大电流的我找了很久好像都没找到
至于负载,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是化学物质

网友:

充电器吗

网友:

TI上面有!TPS75系列

楼主:

不是充电器,充电器的电流哪有这么大,电流是用来电解的
TPS75系列 ?没听说过,找找看,先谢过了!

楼主:

大家说话啊
或者给几个方向,拜托了

网友:

using switching regulator:
select a current mode PWM controller, let your regulator working in current mode. then you are down. such as UC3842

楼主:

Can the UC3842 output 8 amp current?
I read the datasheet briefly,but I think I'am disappointed.
Give some more details please!
Thanks!

网友:

uC3842 is flyback converter controll IC. you need to design a flyback circuit to current source. there is no ready hot for you w/o doing anything.

楼主:

Sorry,I'am so poor to read the last sentence.What does it mean?
Does 'flyback' mean 'feedback'?that's '反馈',right?

网友(2004-02-16):

[这个贴子最后由无行风在 2004/02/16 01:21pm 第 1 次编辑]

《可调恒流电流》可以参考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digi.pchome.net/cool/2003/12/27/3_83743.php?rpcount=208
    估计满足:“输出电流8A可调”/ “输出电压大概9-10V”,可以。

网友(2005-01-28):

开关电源,电流加霍尔元件做反馈

网友(2008-05-23):
還以為是電路設計= =

网友(2010-04-21):
采用MOSFET或者达林顿管的恒流源电路试试

网友(2012-12-05):
回复 楼主:

   楼主有方案了吗?可否共享下?

网友:
可以使用电流控制型开关电压芯片。

网友(2013-06-06):
想了解,以后用

网友:
看了下英语的对话,学习了,

网友(2014-04-10):
同求 你做好了吗?我现在再做这个,求指导!

网友(2014-07-21):
学习中,了解下大家的方法

网友:
Flyback是电力电子的电源电路,可以到电源设计版寻找。

网友(2015-03-31):
用MOS加运放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