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起始信号和发送终止信号,万分谢谢!

楼主(2003-12-06):
UART接收器中,如何判别起始信号(比如说一个高电平)和发送终止信号(比如说连续的低电平信号),万分谢谢!

网友:

采用标识来标记他们三,比如说起始信号,持续低电平后的高电平检测到后就作为起始标识置位条件,连续低电平就作为结束标志的置位条件,在使用一些条件语句,就可以实现了三。不过协议得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