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的TTL电平可以驱动5V的CMOS器件吗? (无内容)

楼主(2003-12-15):
(图片)

网友:

可以!

楼主:

谢谢!
那么反过来呢?我指的是直接驱动。

网友:

都可以

网友:

5V的TTL驱动5V的CMOS一般可以驱动,但有危险。

网友(2006-12-28):
回复 网友A:

Yes, Both of them can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