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一个管脚输出12v或ttl信号

楼主(2003-12-18):
如何控制一个管脚输出12v或ttl信号
输入为12v电源(1mA),ttl信号,如何用ttl信号控制输出,有什么现成的芯片

网友:

这么行不行?
两个PMOS管,一个源极接12V,另外一个源级接TTL,再用TTL输入控制两个MOS管的通断。

楼主(2004-02-16):

这个问题顶一下

网友:

找个集电极开路的74系列的片子

楼主:

ttl有高低电平,要输出三种状态

楼主:

电源电流比较大,不是1mA

楼主:

简化一下,只要能输出12V和GND就可以了,控制信号为TTL信号

网友:

使用一个小三极管足以。

楼主:

一个三极管恐怕不行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