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虾?关于大学课程设计。

楼主(2003-12-23):
老师给了一个“三路抢答器”的题目。我用74175和7410做的,但老师说7410会消耗一定的时间,如果抢答人按键相差时间小于cp脉冲的锁存时间就不能实现抢答功能,有可能两个或三个同时亮,请问如何才能消除这个时间差,当A按下的同时锁定B,C,只有A的信号输出。
   谢谢!

网友:

我有一种笨办法,就是用两输入门电路的输出来提供按键所需的高电平,你将任意一个按键的输出加到其他两个按键的两个输入端之一,这样就只可能有一个键被按下。
不过游戏规则是抢答的时候,键按下不能放。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你自己仔细研究一下触发器消抖和微分电路,相信你会有很大收获,具体实现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任何器件都会消耗一定的时间,即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但这个时间相对抢答动作时间来说是很小的,你老师所说的,我想应是指你的电路不合理引起的。

网友(2005-05-05):

我们设计四路抢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