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的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03-12-24):
小弟想做一个信号源,用DDS做,在输出滤波时遇到了一些问题,由于实验条件有限,没法做实物的仿真,只能软件模拟。发现ADI给出的标准120MHz低通滤波器的幅频曲线异常(使用Multisim2001仿真),我自己用faisyn设计了几个,也有不少的问题。
参数如下
输出频率:0-50MHz。
参考频率:125MHz。
想用有源的低通滤波器,主要是滤掉125MHz的频率,好不好实现?该选用什么运放?
能不能做成可变的低通滤波器,比如说在输出为10MHz时,将截至频率设定在15MHz,而输出为20MHz时,滤波器的截至频率也可以发生相应的改变?

网友(2005-01-06):

我也要做这个啊 你是哪里的啊

网友:

模拟滤波器的通带特性变化不是很容易实时改变的

网友(2005-07-25):

同求阿。。。哪位高人帮忙啊。。。。

网友:

好啊

网友:

查一下椭圆滤波器的资料,自己设计一个满足要求的.
至于要作成可变的可能比较困难.
就不要考虑用运放了,频率太高,无源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