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分压电压:

楼主(2003-12-26):
请问,分压电压:采用电阻串连到地的方法分压,如果分压比例太大,是否会影响电压的精度。比如说:零电平的位置会不会受到影响?谢谢!

网友:

只要你能保证电阻的精度,
并且负载有足够的输入阻抗(相对而言),
再并且被分压的输出阻抗又相对较小,
这种方法也是不错的。

楼主:

呵呵,谢谢!那换一句话说,是不是在实际中基本不能实现呢?因为加了那么多的如果。

网友:

呵呵,也不全是,你可以加入一些电路去完成,
为了保证精度,可以将电阻改为可调电阻,
为了满足另外两个条件,可以在电阻分压的前面和后面
加上两个跟随电路,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