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选型求助~

楼主(2003-12-29):
    我想找一款三极管的资料,要求电流5A--10A,放大倍数100左右,PNP和NPN都要,请问有没有合适的管子,大家推荐一下吧~!

网友:

5A--10A,,电流那么大,,暂时不知。。
是否想过用场效应管代替呢?

网友:

电流在10A以上的常见型号,他们的放大倍数多在50~70之间,如2N3055、MJ2955。。。放大倍数在100的应该也有,但市面比较少见,翻一下手册吧。
建议你加一小功能组成复合管,要不干脆采用大林顿管,电流在10A以上的很多。。。

网友(2005-04-24):

我知道一些,不知道你合适呢!2SA1695  PNP/2SC4468 NPN
耐压是140V 电流是10A,100W,2SB816 PNP/2SD1046 NPN 耐压是150V,电流是8A,80W

网友:

到http://www.51dz.com/index.asp?i=lxl9726中找一下!很多的!具体在“常用资料”中“常用三极管资料查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