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3-12-31):
我是电路设计新手:)
我们用的串口电平转换芯片是MAX202,串口是D型9芯的。我看原来的电路是这么连的:
串口管脚      芯片管脚
1 VCC
2             R1IN
3             T1OUT
4             T2OUT
5 SG
6             R2IN
7 VCC
8 VCC
9 VCC
请问4、6、7、8为什么能这么连法?谢谢!

网友:

看得出来你的串口不是一个标准的串口,你的这个连法是在一个串口里定义了两个串口的信号,可以节省一个串口,不过就不具有通用性!一句话,你的这个串口不标准,只是自己定义的内部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