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手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4-01-12):
基本放大倍数是开环放大倍数吗?
反馈中AF称为电路的环路放大倍数,这环路放大倍数是基本放大倍数还是开环放大倍数。有什么意义啊。平时似乎很少能用到这个概念啊。
书上说NPN三极管的PNP相反。但具体没说怎么“相反”。在实例,我想问在电路中用瞬时法判断电路时,如果将NPN管换为PNP管,是不是所有的极性都会相反?还是另有含义?场效应管的判断也是一样吗?
请高手点拨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好像只是听说过开环放大倍数和闭环放大倍数的,AF是开环放大倍数。基本放大倍数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网友:

npn和pnp的电流方向应该都是相反的!
开环和闭环应该是针对电路来说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umi在 2004/02/05 02:11pm 第 1 次编辑]

不知你所说的AF是A与F的乘积还是Af(f是A的脚标),前者是指开环放大倍数(A)与反馈系数(F)之积,后者是指反馈放大电路的闭环放大倍数,这三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定义为Af=A/(1+AF),式中(1+AF)称为反馈深度,当(1+AF)>>1时称为深度负反馈,同时我们可以得出深度负反馈的放大倍数仅仅取决于反馈系数,而与开环放大倍数无关的简单结论.(详细可见<<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一书,高教出版社,童诗白主编)

网友(2004-02-12):

关于晶体管,弄清楚工作原理就没问题了,至少对单个器件的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