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要请教,急,在线等答案

楼主(2004-02-09):
供电电压稳定正确,无短路,外围相接的元件正常。但PIC芯片发热很厉害,烧掉了啊!
还有什么可能使芯片烧掉呢。芯片是好的。因为前一次试通电已用示波器看到结果。第二次怎么就烧掉了呢。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另外预留了5伏的外接口,用万用表读数,发现伏数在0-5间上下跳动。这是不是因为我PCB的地没处理好造成的?PIC的烧掉和这个会有关联吗?

网友:

估计是里面的程序有问题,输出pin与外界的输出pin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