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对小信号和大信号进行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4-02-20):
现在用三极管进行放大,但是输入信号有1mV~500Mv之间,输出要求300mV~600mV,只用硬件实现,而且不用运放,请问怎么办?

楼主:

现在我搞定了这个问题!就是在一级和二级之间加一个匹配电容就可以,我做实验已经成功了!

网友(2004-04-01):

为什莫加个电容就可以了呢,分析一下

楼主:

加一个电容,主要是进行阻抗匹配而已!

网友(2004-07-27):

电容加在那里,是不是一二级之间,用于耦合的电容,作用是隔直的

网友(2006-07-14):
对小信号和大信号进行放大的问题!

网友:
无题

PCB和模拟电路部分的设计,有好多相似之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