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4-02-24):
  生成网络表后,出现"NODE NOT FOUND"的错误,我发现基本都是出现在接线柱的一端,  而且与此相关的接线柱在生成PCB的时候都找不见,不知道什么原因?
怎么才能解决呢?小弟出来乍到,希望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该器件原理图中,出错引脚是否能在相应pcb器件库中找到?

网友:

可以找到,奇怪的是出错的地方都是二极管的两端
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什么软件环境? 仔细检查管脚顺序称谓是否一致,protel sch中常常用A,K之类(不确切了)的字母代表阴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