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如何用LC滤波把倍频滤除?

楼主(2004-03-01):
我需要的信号频率是250KHz,但是有它的2倍频、3倍频、4倍频的信号干扰,请问如何用LC滤波器进行滤除?谢谢!

网友:

你仔细研究研究吧,,嘿嘿。。

楼主:

谢谢了!咱们还是好哥们啊!

网友:

嘿嘿,,直接用lc滤二倍频不容易吧,,数字滤波器太贵了,,用运放的话…………没评估过,,嘻嘻,,参考参考。。

网友:

直接用lc滤除没有问题!
我做过!你也可以用陷波器!

网友(2007-01-13):
看看。什么也看不见

网友:
如果用硬件LC做不好滤,用集成的点频滤波器不就行了

网友(2008-06-15):
滤掉高频谐波 就是要用低通滤波器了  串L 并C   LC 选值选在2倍频处,同时尽量提高L的值减少C值以提高品质因子,就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模拟一下看看, 或者直接做实验 反正频率很低

网友:
楼上正解,
亦可以多颗不同容值电容(例如容值差100倍)增加滤波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