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这个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楼主(2004-03-03):
第一级可以理解为减法放大器是吗?
第二级如何计算?
输入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放大倍数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第一级可以理解为减法放大器,增益20db
第二级如何计算?
TL431改变输出的直流,不影响增益
增益20db,带宽1。5K
输入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放大倍数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直流放大这一说法吧

楼主:

还是不懂
具体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能否给出个公式?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tuhappy在 2004/03/08 01:47pm 第 1 次编辑]

图发不上去
第二级放大器,由放大器原理可知:V6=V5
Vout(s)-V5(s)       V5(s)
---------------- = -----------
   R7 // 1/sC       R8

网友:

我的看法:
第一级为差分放大器,输出 的直流电平为0;交流放大倍数为:R5/R2,条件为R2=R3,R4=R5;
第二级为电平调整放大器,对交流来说,A4是地,放大倍数为1+(R7/R8);对直流来说,将A4点的电平放大R7/R8倍。交流,直流在A3处相加,完成直流电平调整。

楼主:

非常感谢!

下面引用由sunds992004/03/08 01:16pm 发表的内容:
第二级为电平调整放大器,对交流来说,A4是地,放大倍数为1+(R7/R8);

为什么是这样?
谢谢!

网友:

A4是与TL431相连的,相当于电源,而电源的内阻是很小的,对于交流信号(A2处的信号)相当于接地。如此,你可画出对于A2的交流等效电路了(是一个同相放大器),它的增益及其它功能也就明确了。

网友(2004-08-02):

sunds99  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论坛   看到这电路  有以下疑惑  希望各位能帮忙解释一下
1.请问tl431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2.根据上面的电路图,它的阳极和阴极是不是应该换一下,还是在本电路中就应该这样,能说一下吗
3.根据sunds99说的 ,交流信号的放大倍数是1+(R7/R8),但是,交流信号应该通过电容C3而不通过R8了呀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anyise2004/08/02 11:28pm 发表的内容: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论坛   看到这电路  有以下疑惑  希望各位能帮忙解释一下
1.请问tl431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2.根据上面的电路图,它的阳极和阴极是不是应该换一下,还是在本电路中 ...

1 可参考一下TL431的datasheet
2 我想可能是有点错误,不太符合学理
3 从电路结果看LM358不适用于高频电路,实为任低频电路。C的容量只有1000P,C的容抗与R7相比,可忽略,算是消除高频自激的。

网友:

上面的大哥  可以给我 TL431的datasheet   我去 网上搜  找不到
还有  可以解释一下“高频自激”吗
我不能很好的 理解你对我 第3个问题的解释  能再说一下吗

网友:

当放大器的输出反馈到输入的信号满足一定的相位幅度要求时,会产生徙激振荡,使放大器不稳定,加入小的电容,可破坏这个条件,以消除这种现象。具体的可去看模拟电子线路的书。
同样你的另个问题,有时是经验的结果,一两句说不明白。要多看一些放大器方面的书。LM358的BW(增益带宽积)不高,所以我说它不适用于高频信号的放大。
最后,附上TL431的一个DS。

网友:

   呵呵 对你 解释   我 还是不能完全领会
   看来水平呵经验都还 不够   还要多 学学
    对了  sunds99    你工作了吗  干什么的啊

网友:

通信。发展太快了,不学习是完全不行的。

网友:

同行同行啊   呵呵
不过我还在读书呢
我是学信息对抗的   也是我们学校通信学院的
对了  你是哪毕业的啊

网友:

电容过小  会不会也产生自激振荡

网友:

太大了,对高频响应的影响就大了,所以还要考虑频响的要求。

网友:

TL431应该是个稳压源,楼主的电路在A4处提供了一个-5V的电压,不能看作地。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接一个稳压源呢?R、C并联反馈是一个有源滤波,有放大功能。但是这个电路的电位不好确定,还请教 sunds99
:)

网友:

这个电路,我看肯定是有问题,可能R10接的电源,可能是参数,也可能TL431的用法,还可能...,我也说不好。
楼主接TL431的目的,是为了调整输出的直流电平(楼主标的是1.25V)。由于以上的问题,我也不能确定它的直流工作点。
关于这个帖子,我不想讨论下去了。Sorry。如果有其它的问题,可另开新帖,我很愿意与大家讨论。

网友:

第一级为差分放大器10倍,同时消除共模嘈声,第二级为电平移位电路,不移位时放大倍数为1。5,故总放大倍数为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