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

楼主(2004-03-08):
目前的模数转换芯片,转换位数高,则采样速率就低。而采样速率高,转换位数
就低。不知有没有转换位数18位,采样速率在20M的数据采集系统设计方法,那位
大侠知道,望不吝赐教!我找了找,真的很难,所以在此求教真正的大侠们了。

网友:

采用2片18bit、大于10M速率的AD,把两个AD的模拟输入端接在一起,把20M的时钟分成正交的两个10M的信号,分别控制两个AD,两个AD的输出结果和在一起就是20M的信号

网友:

TLC2543就可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将一个20m的时钟正交化输出,在现实中有何方法。
因为速度较快,所以在市面上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器件和方案

网友:

如果你的AD支持差分时钟输入,一个AD同相接入,另一个反相接入吧!
如果是单时钟输入,一般的反相器有纳秒级以上的延迟,不知道用PLL是不是一个精确而且便宜的方法?

网友:

不知道按atuhappy思路做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要看这两相时钟怎么样了

网友:

不明

楼主:

现在市面上18bitad芯片的最高速率是512k,根本没有10MHz的

网友(2006-0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