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大家,打印机会吸收在电力线上的某个特定频率吗?

楼主(2004-03-11):
我用的信号是250KHz,打印机的型号是HP LASER 6L,但250KHz的信号一上电力线,好象被打印机吸收了,接收不到信号了!

网友:

不会吧,拔了打印机就没事了么?

楼主:

但是做实验时必须要求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要调通的!这是为什么那?(关于是不是打印机能吸收某个频率)